联想F41怪异的待机偏高问题

楼主(2011-07-19):
今天接了台联想F41A,通过客户的介绍说是昨天晚上还用的好好的,然后今天早上起床就发现电脑开不开了,由于昨天我们这下了雷雨,初步怀疑是雷击导致的。接过机器,插上直流电源待机0.045,明显比正常的F41A 0.017左右的待机高了很多,先不管按开机键试试,发现电流只能在0.045跳变到0.069然后停留了大概5到8秒的样子又重新掉到了0.045,拆机量了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插上适配器虽然待机偏高但是3V 5V都有,按开机键 EC有正常的高低高的触发动作,但是EC没有发出RSMRST给南桥,初步怀疑EC坏,于是按照喜哥的3大招 供电 时钟 复位开始检查,发现都正常,都正常怎么会接到触发信号没有给南桥复位信号呢,难道是跟BIOS之间的通信出现问题了?找出波波一测,果然没有波形,再一量CMOS电池发现电压为0.03V,赶紧从电池盒里找了个电池换上,待机果然变成正常的0.017了,按开机键顺利触发。第一次遇到由于CMOS电池没电造成的待机偏高的问题,今天真是长见识了。感谢党 感谢中央 感谢喜哥,让我狂砍了3个毛主席。。。

网友(点评):
供电,时钟,复位闯天下哈。

网友:
一个CMOS电池引起的血案。。。。。。。。

网友:
终于碰上这样的问题了。这样的钱好赚啊

网友:
这个我学到了啊,不错啊,这个钱赚的快啊。多谢了啊

网友:
新来乍到。。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哈哈,这毛主席砍的爽歪歪啊,羡慕啊。请问下这个机器不装CMOS电池能开机么??不装CMOS电池待机电流时多少?

网友:
看来联想F41A设计很雷人哈,这个设计TMD真美妙。

网友:
毛爷爷都感动了,一颗小电池

网友:
价格相当爽

网友:
问题简单,但楼主思路很好啊,修机器就这像楼主这样

网友:
修机器先放电····这不是··必须的吗- -··

网友(点评):
说得也是,估计是电池本身也有问题,不然不应该造成待机有问题

网友A:
有的EC不带晶振,工作频率是由SB的32。768发过来的,没电池,SB不起振,导致EC不工作。请看一下,这个EC旁带晶振不

网友:
喜哥很厉害啊

网友:
这个也能收300块,眼红的很。

网友(点评):
看人收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EC不带晶振,工作频率是由SB的32。768发过来的,没电池,SB不起振,导致EC不工作。请看一下,这个EC旁带 ...

呵呵,F41A EC带晶振的,让兄弟见笑了。。。

网友:
BIOS的波形要在哪些脚上测?

网友:
有这样的基本功,怎样 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