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体板电压正常,按键上电压正常,不开机

楼主(2011-07-20):
电源一体板电压正常,按键上电压正常,不开机,是驱动板哪里的故障呢,是否给程序有关,显示器是实达17的

网友:
那你在驱动板上查吧,,,,

网友:
    接个驱动板  再确定下是不是原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指示灯是什么情况?

网友:
检查 电源板上出来的  12V  5V 是否正常 (可在电源板上最后输出的整理二极管上量)

网友(点评):
按键上电压都有了。你说12V 5V正常不?

网友:
电压多少V  ,  灯管有没单独点一下~

网友:
   用通用板点点看看是那的事

网友:
量开关上面有么有跳变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