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只认一个硬盘?

楼主(2011-07-20):
请问各位师傅,有谁遇到华硕主板用一个500G硬盘就可以正常启动,但加上一个1500G的就会蓝屏重启,硬盘测过没有坏道,内存和电源都换过还是不行啊?求各位师傅帮忙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不支持那么大的硬盘吧

网友:
你单用1500G的能不能用呢?

网友:
那个1500G的有没有系统。还有你换换电源看看,是不是负载过大

网友:
清一下COMS试试,,,不行刷个BIOS试试,,,然后,CMOS下看看能否检到那个1.5T的硬盘,单独用1.5T的硬盘试试,,然后有条件看看,2T的能不能用,WD的2T硬盘,冒是要装个软件,可以提升运行速度,!!这种故障,要一个个试,,,,,
另外,楼主也没有把主板的型号写出来,,不好说,,说不定 有些板支持不了SATA3的模式!

网友:
换个SATA口试试,顺序也许也有用

网友:
可以直接拨打华硕客服问一下   或者刷一下BIOS

网友:
你是不是后面加上的硬盘也分了个主分区,那样装上一定会是蓝屏。如果你重装系统,会正常的。

网友:
刷 BIOS 后在去想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