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如何把显存扩大

楼主(2011-07-20):
问题是这样的,我的集成显卡本身的显存是:512MB的显存,现在我想把显存扩大点,比如扩到1G显存,请问下,应该把主板上面的那一个苡片换下,能上传图片标明下更好。独立显卡也是一样,本身显存是:256MB,在独立显卡上面,换什么苡片可以把独立显卡的显存扩到1G呢,
各位进来讨论下。
显卡

网友:
不是所有显卡都支持显存共享技术,因为这一技术是一鸡肋,对中高端显卡来说,开启显存共享会造成显存频率降低,反而会降低性能,所以一般支持动态显存的都是些入门级或低端显卡。
显卡型号上带TC或HM的就支持动态显存。

网友:
鸡肋,鸡肋,只有共享的显卡和支持显存频率的显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