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上的电源一体板

楼主(2011-07-20):
谁可以给说下液晶显示器电源一体板上的开关管怎么判断好坏,我接到一个三星T220P的机子,怀疑是开关管的问题,手里没有也没敢确定就给人家搞结果人家就是换开关管

网友:
用万用表量呀,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的开关管大多都是Mos管,会量Mos管就可以量出好坏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一般都使用电源模块,DM0565R和TOP246之类的。

网友:
用万用表量,短路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三脚的阻止,有短路就是坏了,或者数值不正常

网友:
对量DS脚阻值过小 就坏了

网友(2012-03-06):
对比新件量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三脚的阻止,有短路就是坏了,电源模块测不出来,可以换下块试试

网友:
路过困了 睡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