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F 8600 GF9600 不显示大家进

楼主(2011-07-20):
有两块影驰显卡,8600 9600 开机测试卡跑98,清理金手指好几次了还是不行。小弟新手不知道怎么办了,大家指点一二吧!谢谢了
显卡

网友:
别的地方看到的
加个独显再测试一下,测试卡E1 98 还是过不了
看到这几个代码,感觉多正常,测试了各个主供电,全部正常!难道BIOS出问题了、、、、、
最后一招,用手压住北桥,开机观查测试卡,跑码,终于跑过去了,显示器亮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