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CP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1-07-20):
今收到一台长城的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咯咯的叫。5V电压一下子跳到4V一下子跳到7.6V。12V电压变得无穷大。我想换一个电源芯片试试看。可是找不到代换的,,,,,  请问OB2269CP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OB2268可以代换。

网友(2012-08-13):
换上了,电压变7.6v了,咋回事?

网友(2012-10-06):
sg6841要改电阻

网友(2012-11-05):
{:soso__11729231545393854982_2:}我也是  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5-03-17):
现在手头就有一台  没有其他可以代换的么?

网友(2015-08-20):
听说4脚把100k电阻换成22-47k的电阻,就可以额

网友(2016-06-05):
那试试看一下。

网友:
OB2268试一下

网友A(2017-03-02):
我这原板上是OB2269CP 四角原来就是26K电阻。可以直接SG6841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原板上是OB2269CP 四角原来就是26K电阻。可以直接SG6841代换吗

OB2268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