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影驰GF 9600GT PCI-E 512MB DDR3的BIOS

楼主(2011-07-20):
影驰加强版。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卡,可惜坏了。用半小时后黑屏死机,加焊N次了。故障依旧

网友:
刚开店还么弄编程器呢

网友:
晚上我去看一下了,我是不是这个。。但你把它背面的图片发给我,量几个电阻值。。。。

网友A:
刚好俺这里有。这个显卡。

晚点我给你,你的什么症状。

我的这块显存起码两个以上坏了。上面的显存是K4J52324QH-HJ1A,这几天碰见蛮多这个显存坏的,估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俺这里有。这个显卡。

晚点我给你,你的什么症状。

我这个用MATS测没有问题。只要装上驱动。就黑屏 死机、

网友:
今天抽了点时间,首先用软件备份了一个,发现是62K,不知道对不对,不放心,又取下BIOS芯片用500P直接读取了一份,你试试看吧。

编程器读取影驰9600GT 512M加强版 DDR3.rar

软件备份影驰9600GT 512M 256B DDR3 加强版K4J52324QH-HJ1A正面8颗.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