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发出CPURST#后是怎样工作

楼主(2011-07-20):
当CPU收到北桥发的CPURST后   接下来的时序是什么 高手说一下

网友(点评):
发出第一个寻址信号,间接通过北桥南桥到达BIOS,开始进行自检。

网友:
CPU复位,开始POST跑码

网友:
不懂,追看........

网友:
开始POST跑码

网友:
初始化啊。

网友:
发出第一个寻址信号,间接通过北桥南桥到达BIOS,开始进行自检,哪果桥有空焊,将会造成有复位不跑码,要加焊桥,

网友:
开始调取BIOS里的程序开始自检跑码。

网友:
CPURST#后执行第一条跳转指令,读取BIOS里的数据,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