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运行3Dmark

楼主(2011-07-20):
AMD闪龙3200+```2G内存``AMD785主板``使用板载显卡
想测试一下机子``打开3Dmark时一直停在载入界面,等好久都进不去``打开资源管理器CPU使用100%``使用记录一成一直线``但机子没有死机,就是一直停在载入界面进不去,请问大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AMD的CPU    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首先考虑 CPU问题     其次要考虑软件   再次就是内存   最后考虑 主板供电是否全部开启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2.。建议MATS跑下看

网友:
没遇到过 ,LZ怎么解决的。期待中

网友:
AMD的显卡,有的3DMARK要打补丁的,自己搜 A卡补丁。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吧,再说测试软件有好多的啊,干吗非用3DMARK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吧。
重新下载一个。。

网友:
打个补丁显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