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0Sinter集显--运行异常的慢

楼主(2011-07-20):
HP-4410Sinter集显--运行异常的慢
进个系统要5分钟,从做过系统
换个硬盘,内存,CPU,确定是主板问题了
主板温度正常-刷过BIOS--故障依旧·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换个原装的适配器看看

网友:
HP先换原装电源试试,不行再去掉外设,裸板测下

网友:
找个原装的电源呗

网友:
如果进系统也慢的话 先做南桥 或 查下OCP电路  异常会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