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 拿掉COMS电池,出现密码

楼主(2011-07-20):
联想y510 拿掉COMS电池,出现密码
开机提示F2 F12
不理他,过一会就提示F1 F2 一直停在那儿,按F2需要密码
按错三次就,可以进系统,但是不能进BIOS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破密码

网友(点评):
不行的话就先刷下BIOS看看喽。。。

网友:
只能重刷bios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刷BIOS吧  只能这样了   能不能在待机的时候下个BIOS文件直接安装

网友:
不进BOIS就好了呗

网友(点评):
问题是人家有时要进啊,

网友:
重刷bios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了

网友:
售后有密码表,外面只能刷BIOS

网友:
学习了

chinachenhua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运气太差。

网友:
重置BIOS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华硕代工的,可以用华硕的密码表试试。现象跟华硕的放电出密码一样

网友:
刷BIOS吧,,刷了就好了呗,,

网友:
有密码表的,根据序号算密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