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超慢,换过新的南桥,换过硬盘

楼主(2011-07-20):
IBM T43超慢,于是定了一个新的南桥,换上去,问题依旧,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超成慢的原因
不档LOGO,能过。就是超慢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台,是联想的天逸F100,GHOST无法安装系统。后来摘硬盘安装系统后,能够进桌面,但就是慢,打开硬盘并不慢,有时能进入桌面,有时需要多次启动才能进入桌面。测过硬盘,换过CPU和内存,去除无线网卡,故障依旧。

网友A:
把光驱拆了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光驱坏进系统一卡一卡的

网友:
这种机器第一要换cpu第二是南桥最后是北桥,外设都不要接

网友:
把外设先拔了,不行再换CPU,北桥。

网友:
最可能的就是光驱影响、

网友:
学习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kernxn -2 严禁灌水
王志佳 -6
无此帐号 -2 灌水

网友:
啥外设都不接还慢吗,放一下点,祼板只装硬盘外接屏点呢,,,

网友:
光驱在拆机,裸板的时候,就拔掉了吧,,,,外设干掉先,,问一下,机主是否被雷击过或者是否进过水,什么情况下坏的!!问是第一步,,然后,换个硬盘试试,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之前不是有适配器引起的进系统慢的情况么,,,!南北桥CPU通信的信号线是否有开路或短路的情况,打下阻值,如果不是芯片坏,这故障有点难修!!

网友(点评):
典型的疑难杂症;。

网友:
外设都拔了再说

网友:
光驱吧,还是不行光板接HDD测了

网友:
裸机很慢,而且有时有报警的声音

网友:
光驱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   我修改DELL 的机子超慢的   CPU降频  最后刷BIOS  OK

网友:
同意 楼上的  刷BIOS   以前遇到过台机主板   二极缓存 给关掉了  装系统慢

网友:
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换个系统装装看。。。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光驱拆了试试
楼主解释一下,这个与光驱有什么光驱啊?

网友:
楼主,请问故障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