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45复位灯2-3秒闪一次。

楼主(2011-07-20):
客户一主板如题,开始主板电容鼓了几个,换后还是00。电压正常。求解。
主板
翔升

网友:
检外观,排除短路掉件烧坏,再cmos放电,点亮测试。
如果故障依旧,先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再查时钟位脚电压和时钟输出,然后查复位与总线

网友:
这种有些电容是爆在下面的 要仔细看才看得出来,我上次就遇到这种问题,把电容换了就搞定了

网友:
我也见了两片 有人告诉我查下 RSMRST# 我用真U测试好想过了 找不到那个是了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满足啊。

网友:
等待高手呵呵

网友:
上显卡没,这个主板有的需要上显卡才会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