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以解决!)

楼主(2011-07-20):
主板HA-P4M800N-ML,故障是一下能开。一下不能开。主板有10个电容坏了,朋友全部更换。但有一处的电容洞弄坏了。我就把电容的正极飞到MOS的S极(测量知道的)现在是跑c1
测DDR的供电

MOS管有2.6v的供电正常,但内存插槽上只有1.9v,VTT只有0.9v不对!查图纸的VTT。

发现2_5VSTR只有1.9v,一是想电压不够怎么办。先把MOS换了,但电压还是不够。会不会的那个电容洞有点不行,PCB板坏了。
头中有一个想法,把MOS管的S极飞到2_5VSTR上面。

在测量

于是上真内存,跑了

网友(点评):
换电容把板中的线弄坏了,还真有法,把线弄好一些

网友:
你吧内存供电芯片换下试下

网友:
内存2.5V也给北桥等供电啊,手摸摸有发烫的元件吗?

网友:
换内存供电的IC或MOSFET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查内存插槽供电电路,重点电阻和场管

网友:
没想明白内存电压为什么会拉低的

网友:
最后就是修好了

网友:
神舟的垃圾板子!!!!

网友:
楼主飞线还是换根铜线吧!

网友:
台式机不熟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