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 屏幕左边显示正常右边白屏

楼主(2011-07-20):
华硕Z99J 屏幕左边显示正常右边白屏 屏线两头量了正常两头能导通已经排除屏线问题外接正常 有时候摇两下他正常 高手们给点思路吧谢谢了
华硕

网友:
接触不好吧,用橡皮擦擦,实在不行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呗

网友:
..外接正常不,,正常换个屏线,,再换个屏瞅瞅...也许屏出问题了..

网友:
屏问题,遇到过,换个屏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