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黑屏案例分享

楼主(2011-07-20):
一、故障现象:
      绿灯亮,无背光。

二、排查经过:
      1.外接灯管无效
      2.目测整板无脱焊、烧坏痕迹、电容无鼓包
      3.测量高压供电12V正常
      4.测量开启电压3.3V正常
      5.简单测量高压线圈阻值正常
      6.查阅oz9910gn资料,没查出个所以然
      7.查阅aop605资料,得知这是一个内含P、N沟道mos管的器件。
      8.焊开两个AOP605,测量发现有一个其中的N管是坏的。
      9.无原型号更换,找代换型号。
     10.查得三星机常用的sp8m3与AOP605内部基本一致。

三、维修方案:(如图)

四、总结:
      1.通过拷机,换的管子温度正常。
      2.sp8m3可以代换AOP605(需要接线)

网友:
   那个管子怎么变成那样了啊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复合MOS管改电路代换,这个可以研究研究,,,,!!!关键是试机,用得时间长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这样代换也可以啊  学习了!

网友:
复合MOS有击穿的情况吧?这情况比较常见。

网友:
高压开启3.3V,可以在0z9910上面量到吗,不然在哪里,请楼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