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的max1845输出VCC1R8M过压保护

楼主(2011-07-20):
MAX1845的VCC1R8M电压输出,不正常上管为0V,下管为5V,明显的过压保护,用示波器测电感输出端波形有明显的上升跳变,输出电压过高了,但什么坏了会引起输出电压变高,实在搞不明白,知道的帮我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后级有问题引起的的保护,楼主断开一些后级看看。

网友:
后极负载是否短路,,,场管是否短路,,,滤波电容是否缺件损坏,,,

网友:
瞬间有输出波型应该就是滤波不良导致无输出

网友:
断开后级电路看看电压正常么

网友:
VCC1R8M去了三处Q76,Q11,Q12,我把他们都断开还是会开机后没VCC1R8M。还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有人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
你说的上管0伏下管5伏是G极电压吗?那是芯片不工作的状态。

网友:
是说上下管的G极没错。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测了,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