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冲不进去电怎么办?

楼主(2011-07-20):
一台进水机器,笔记本电池冲到4%就停止了。怎么也冲不进去。是华硕A3H的。在BIOS检测电池的地方也不行。求助。

网友:
先确定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不行再查充电电路

网友:
换个电池瞅瞅..应该不是线路的问题吧,,估计电池坏了,把电池放其它机上试试...

网友:
是电池坏了吧,换个电池啊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A:
找个电芯一样的接线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芯一样的接线上去

关键是手头上没材料。什么都没有。

网友:
那就不好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