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0开机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楼主(2011-07-20):
清华同方锋锐K400开机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正常时。。去掉电池看可调电源电流到了200MA就掉下来。。。,指示灯一直在闪不停。正常时开机时一切都正常。。只是电流在1.2到2.0A左右不停的摆动。。不久就自动断电。。

网友:
散热方面有没有问题。。先排查下。

网友:
原因查到。。手压北桥开机正常。。一放手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