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雷劈tcl液晶电视修复后av花屏的故障 其他显示全部正常

楼主(2011-07-20):
接修一台tcl32寸液晶电视 来的时候没待机 经过检查 发下一个贴片电阻变大 换之正常 开机画面出现 菜单字符显示正常 vga输入画面正常 接av的时候画面出现花屏 对于液晶电视的启动板不是很了解 望大家帮忙
修复

网友:
求真相 想了解啊

网友:
这个av信号经过一个贴片电感 470电阻 一个耦合电容到显示芯片上面的

网友:
查AV输入电路原件

网友:
问题应该在AV端口到驱动板芯片之间的元件。

网友:
AV输入电路原件,可能会有问题啊,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