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51V 不显示

楼主(2011-07-20):
AOC 151v开机可以过电,。不显示。而且关也关不了机。按键都换过了,电源板电压都正常,这种情况应该要查主板那块地方,主芯片坏吗?有没可能是程序出错?,

网友:
高手都哪里去,怎么人没来啦,。

网友:
先看看5V  3.3V  1.8V 是否正常  按键上有3.3V吗?  如果这些电压都正常 就刷程序  刷了不行就改通用版  也不贵。

网友:
试试刷个程序 要不就换主芯片 实在不行了 考虑换通用板吧

网友:
一般驱动板电压过低会出现这故障,测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查程序

网友:
直接改通用版

网友:
直接换板就是啦      多数是程序出问题

网友:
查驱动板吧,,。

网友:
应该是5V 转3.3的管子不正常。

网友:
这种机按键板为5v电压, 测量驱动板3.3v  2.5v   (1.8v)电压是否正常, 高压板是否有三极管短路, 程序坏也有可能

网友:
下面这个程序可通用, 试下吧

AOC 152V (715L1237-1-3) W78E65.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