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稳压管反向击穿后是坏了还是自动恢复?

楼主(2011-07-20):
请教,稳压管击穿后是坏了还是自动恢复?
我们都知道,稳压管有一个稳压值,也就是所说的耐压值,如果电压超过这个耐压值,稳压二极管就会反向击穿,想问下,反缶击穿了的二极管,是一次就坏了,还是可以自动恢复,继续使用?有没有使用次数限制之类的说法??

网友(点评):
肖特基二极管会的。

网友:
二级稳压管在超出自身额定稳压值后就呈现漏电电流!超出电压越高漏电电流越大!在允许值内不会损坏,超出太大了就会永久烧毁不能恢复!

网友:
瞬间击穿可以恢复时间长一点就会烧坏稳压二极管

网友:
谢谢。明白了。我想,有时间再查查稳压二极管的原理就会懂了。比如击穿时间,和击穿电压达到多少会导致损坏等问题。

网友:
那个你要看他的击穿电流,大了一般都会烧坏

网友:
没有绝对的,它虽然会恢复,但也有极限的,

网友:
理论上是会恢复的。。

网友:
测一下如果直通的话就是坏了啊

网友:
二楼说的很详细,,用稳压电源,试一个稳压二极管就知道了,电流调最少,电压慢慢上升,,直到短路,,当调到一个电压会出现短路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电压值就是此稳压管的稳压值!!如果加个大电流高很多的电压的时候,就是永久击穿,,!

网友:
楼上指导的很好,在料板上找两个稳压管试下,就会有个直观认识了,呵呵,谢谢。这两天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