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份GA-M52L-S3P图纸!!!

楼主(2011-07-20):
手上有一板,无Vcore,经查无EN,跑线太纠结了,而且电阻也没标注阻值。如果哪位兄弟手上有图纸,还望不吝放出来,万分感谢!

网友:
en信号一般是VID#产生的,再是经过12V经过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得来的,你看一下电阻有没有损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