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G掉电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7-20):
机器进水机 进水在BIOS 声卡那地方 处理了能加电 电流0.87 左右掉  现在测TPS51116 没有输出   看图纸应该输出1.8V转化1.25V给别的地方供电 测TPS51116  8 10 14PIN有5V 20脚VBST有4.62V  加电瞬间11脚S3 有 3.3V  12脚S5没有电压   是不是这个引起TPS51116没有输出啊    主板所有供电芯片全都换新的了 南桥换了  IO换了 BIOS刷了 现在个人认为就1.8V  没有产生造成掉电的高手帮忙分析下TPS51116 产生条件吧  测量没有短路地方  图纸就在论坛下的 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点评):
看来离开图纸我们是不行了

网友:
截图更容易让我们帮你分析。

网友:
1.8的开启信号可有,你啥子都没,谁知道啊,,

网友:
S5信号是不是被拉低了哟,没有图不好说

网友:
上图 能说明下 产生条件也行

网友:
知道TPS51116工作条件的说下  谢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用来产生内存的1.8V供电的。
先查14脚主供电 5V,1脚的LDO线性电压1。8V,再看7脚参考电压。重点查下20脚的自举
升压。

网友(点评):
那个是开启脚

网友:
1PIN 没有电压

网友A:
1脚没有电压  这个电压是芯片本身发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没有电压  这个电压是芯片本身发出的吗?

20脚有4.62V电压 那个电容我也换了

网友:
20脚有电压1脚也应该有电压,是不是你没量好

网友B:
内存供电那块进水了吗?断开负载测量一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那块进水了吗?断开负载测量一下输出

内存那块没进水 现在只是TPS5116不输出1.8V 把电感挑开也不输出电压

网友(点评):
我查的是PDF资料,说是内存供电的,具体的,我也没有搞到。至于开启脚,我也没有搞懂。都是E文,翻译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不过,老师说过,有的芯片没有开启脚。

网友:
测12脚S5没有电压 看图纸SUSON 这个电压是通过PQ23的2脚来的  实测3脚8.3V电压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是这个, 这个不是SUSON 的真正图纸,,,应该还有一个SUSON的小图,,那个才是解析SUSON的,

网友:
你查那些大电感的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C:
芯片的脚位讲解图片的解析度不够,传成附件了,中文的,下载看吧。
明天了看老师有没有时间问问再给你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脚位讲解图片的解析度不够,传成附件了,中文的,下载看吧。
明天了看老师有没有时间问问再给 ...

谢谢  相信神 今天去店里  好好查查 修好了 一定告诉大家  分享经验

网友:
这是我在基地下的 图纸 考虑大家 搜索可能费劲  呵呵

网友D:
搞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没有

没呢  放那放着 本子500收了没有硬盘屏好的 脑子乱 有心情在看看吧

网友E:
一脚是线性稳压出来的 有主供电就应该出来吧 没把那个芯片换个试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脚是线性稳压出来的 有主供电就应该出来吧 没把那个芯片换个试试么

换了3个了 都是一样的  我也纳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