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仁宝的“点火回路”

楼主(2011-07-20):
机型:联想昭阳E42(同行拿过来,这同行是我这里刚出去的学徒,刚开店不久)
故障:待机0.01,且不触发
拆机光板测量故障:经测各电感阻值正常,无3V,5V,B+电压4.5V(主板无进水)
他跟我说的他的维修过程:1.按思路B+可能有短路,被拉抵了,经测B+阻值445欧,正常.
                      2.于是就想到了B+的来源,(上图),B+经PD2再过四个电阻,再由PQ1产生,PQ1产生B+的条件是ACOFF要为低,经测ACOFF是为低,且他也换个同型号的PQ1.

                  3.既然不是来源的问题,就查后续吧,这种板各电压设置有接点,于是他一个一个接点断开,当断开PJ15,也就是给MAX8734供电那一块的接点时,B+恢复19V,于是他就往死搞这块,换电容,换3V,5V上下管,换8734,查8734各引脚阻值和电压,最后涛声依旧.无意中,他断开,3V给后续的供电,B+也恢复19V,并且,3V,5V也顺利产生.

好了,根据上面的描述,我们来说说仁宝的“点火回路”,首先他犯了一个错误,也是新手们犯的错误,就是这个电路中,真正给后续供电的B+电压,不是经由PQ1而来,而是VIN经PQ10和PQ11得到,经PQ1而来的电压,说明白点就是试探性的,电流好小,只是看看B+这边有无短路,如无,PQ10这边导通,产生B+,如有,PQ10这边就不导通了,保护后续不会烧太多东西.

我们来看看,PQ10和PQ11要导通的条件,那就是PACIN,ACON,ACOFF都是高,而这三个信号都是由PU1那里直接或间接得来,大家看看图纸就知道了,

好,再回到这片板,B+ 4.5V,并没短路,断开3V给后续的供电,B+就起来了,3V,5V产生,而3V并无短路,很明显,B+带不起,要先查下真正的B+来源,经测PACIN,ACON,ACOFF都是高,而VIN电压19V正常,那不是PQ10,就是PQ11了,此机换PQ11问题解决,开机测试两小时无问题,其实问题很简单,关键在思路

网友(点评):
我一直对点火回路很迷惑 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网友(点评):
刚才又仔细看了一下 楼主 PQ14 PQ12 是如何工作的解释下

网友(点评):
楼主的ACOFF表达的是否有点不通啊?

网友(点评):
产生真正B+的地方ACOFF也是低,高的话就导通了PQ20将PACIN ACON拉低到地了不会实现产生B+

网友(点评):
很多点火回路中都是漏电引起的!看来给仁宝代工的PCB确是有问题!很多这样的例子了!

网友:
额。。这个贴给我徒弟看看,希望能提高提高。。。

网友(点评):
高手 啊 讲解讲解

网友:
像这种电路经常到DELL,东芝,上面,不过开始很多人都这样想,断开PJP15,B+就才生了,就以为是8734这块,嘿嘿

网友(点评):
东芝上经常用到吗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点评):
这个名词能听懂

网友:
怎么个个思路都这么好啊?借点给我啊

网友:
不错,,分析的,,,对新手是不错的学习机会,,

网友:
PQ1产生B+的条件是ACOFF要为低,   PQ10和PQ11要导通的条件,那就是PACIN,ACON,ACOFF都是高  本人新手 试探性的B+产生后 才会生成真正的B+ 那试探性的B+需要ACOFF为低 而真正的B+需要PQ10 PQ11导通 需要ACOFF为高 这样是不是矛盾?

有人比我早看出问题了
都是基地 的高手

网友:
最近修了几个仁宝的,其中有一个就是pacin为低的,没有3v5v

网友:
短路了,量 随便一个主供电的,MOS管 上管接19V的一就电压没有来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看不懂 读的不通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好!你有没有单独测测PQ11啊?

网友:
ACOFF是EC在待机时工作电压正常且接受到ACIN后发出的 它是低电平吧 如果是电池供电的话才是高电平  菜鸟愚见说错了 就当我瞎说的

你一点都不菜

网友:
前几天修了台仁宝代工的板,不懂仁宝的点火原理,被师傅骂了,呵呵

网友(点评):
问你师傅啊

网友:
头一次听说,学习中

网友:
学习了,以后修点火回路的机会就很多了

网友:
楼主为人师,可喜可贺,但表达应当精准点好

网友:
你找个仁宝点火回来的板子自己跑下就好了,其实这个楼主说的也不全对,这种带不起负载的情况比较少,一般是负载级短路的比较多,而且这个帖子也有个错误,ACOFF一直为低,要是在产生真正B+的那个电路中为高的话就会导通PQ20讲PACIN ACON拉低从而不能产生真正的B+,不过他的这个思路有可以吸收的地方所以才顶下的

网友:
看了很久,还是觉得有点不懂,看来学习真的是无止境的

网友:
太强悍了  ,有学了一招,第一次听说还有一个试探性的电路!!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最近就是在研究这个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这个帖很有收藏价值,以后给我徒弟看

网友:
我修过PQ1 发烫,B+ 起不来,但是测量对地却正常。后来烧鸡搞定的

网友:
思路这东西确实很重要,还有里面的分压,升压,降压,烦死了!

网友:
各位都分析的很好,

网友:
如果发生短路的话,怎么起到的保护的作用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栽过。。。

网友:
这个机器用AC时,acoff应该是低电平,这样的话PQ1才 能完成导通,PQ10和PQ11也才能完成导通,还是很感谢楼主的抛砖引玉

网友(2011-08-22):
ACOFF不插适配器时为高,插适配器时为低,是楼主说错了。

网友:
感觉是楼主误导学徒,点火回路有个预充电电路都没给徒弟讲明白,还好意思说这个是新手都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
acoff为高电位的话,不是导通了下面的三极管。。。拉低了ACIN.和PAC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