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修复记

楼主(2011-07-20):
昨天接到一客户送来主机说是点不亮,还没开机箱就看见显卡貌似动过,就问客户是不是拆过机器,客户很坦白的说是因为点不亮拆了没拆下来,于是乎拆开机箱一看原来是显卡拉杆没拉就拔显卡,显卡被卡住了。我飞好大功夫才把显卡平安取下来,拔掉硬盘供电线,测试可以正常开机,插上显卡不亮,换电源测试,并排除开关干扰,还是不亮,只好上诊断卡,可以跑马00到00,换显卡,点亮了,在关机再开又不亮了,郁闷中,把主板拆下来放工作台研究,还是跑马卡16然后循环到00,难道我显卡也不行了,还好手上有别的显卡又换一块,不卡16正常点亮。再测试他显卡是正常的,用了两年的机器主板和显卡不兼容了?之前也遇到一次把显卡和主板修好后搭配在一起不亮机的,没搞定。不会这么快又遇到吧。刷bios涛声依旧,看着主板想着这主板单桥不会是桥的原因吧,,于是乎奋力压桥,所有显卡都可以点亮了。干!也太夸张了吧,上bga,修复完事收钱。

网友:
nb啊!客户很强悍,还好力气不够,力气够大就废了啊!

网友:
下次遇到了 先压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