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54主板怪现象

楼主(2011-07-20):
一块杂牌754主板,型号为M861G V1.6A,现象为开机不显示,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过个两三分钟才开始跑码并且能点亮,但是开机一会就会动断电且点开关针无反应,也就是不开机了,得等一会才能再开机。这是什么原因?难道跟南桥有关?这块板是VIA芯片组,南桥为:VT8237R,求维修小组帮忙解决下问题

网友:
补充:在开机复位灯常亮的情况下,测各电压及时钟都正常,但是就是没复位,跑了复位针的线跑不出来,不知道是不直接进南桥了?

网友A:
建议换IO,跟时钟IC

网友:
开关电路问题,I/O,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IO,跟时钟IC

为什么要换这两个呀,能说个具体原因吗,各个时钟我都测了没问题呀

网友:
南桥要发出复位的条件是 pwok +vrmpwok,先找下

网友B:
我快疯了,刚才我接着上电试了下,还是上电不跑码复位灯常亮,过个两三分钟才跑码显示,但是这次开了一个小时左右并没有断电,心想是不是南桥受潮了?断电后再开机还是先不跑码复位灯常亮,这次试着点了下复位开关,哇居然跑码了,反复这样试了几下,都是在点复位开关的时候跑码,但有时候点一下复位开关就能点亮,有时候点一次诊断卡上变化一次,直到点了几次后才开始自动跑码并点亮。。。。我晕啊,不知道这块板是哪个地方不良了呀

网友:
换个南桥不就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了!哈!!!!!!

网友:
先干IO,很有可能是IO。

网友:
楼主好了没啥情况

网友:
南桥很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快疯了,刚才我接着上电试了下,还是上电不跑码复位灯常亮,过个两三分钟才跑码显示,但是这 ...

秘籍 查下 自动复位电路  只要排查 电容

网友C:
可以从灰线往外跑   应该就在20针周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从灰线往外跑   应该就在20针周围

那自动断电和断电后必须得先拔掉电源线一会后才能上电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下南桥!试试,不行加下焊!看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VIA的南桥都是南桥管理开机的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放一下电。

网友:
换一下32晶振看看,不行杀南桥

网友:
没图纸很难修的。只有逐步排除了。先IO后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