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无复位

楼主(2011-07-20):
哪位大侠知道要IBM r61i 南桥发出复位需要哪些条件  。。各路电压都正常 CPUPWGD也发出了 时钟IC也起震

网友:
为何不直接换个时钟IC呢

网友(点评):
一看你就是个新手。。。。

网友:
南桥的复位???您是说PLTRST#?还是其他的

网友:
南桥本身的供电时钟复位要正常,PWROK及VRM-PWRGD正常

网友A:
是的 就是这个PLTRST_FAR信号 我量了各路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发给南桥的PWRGD 信号也正常 本来是不开机的看了下PMH6 底下腐蚀断了很多线 我一一接好 现在是能开机 就是没复位电流跑到0.4左右。    按我的理解在各路电压正常的情况下要南桥发出复位的最后一步应该就是收到CPU供电的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就是这个PLTRST_FAR信号 我量了各路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发给南桥的PWRGD 信号也正常 本来是不开机的看 ...

CPU供电发给南桥的PWRGD 信号也正常的话,南桥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发出CKPWRGD的信号来开启时钟工作,然后时钟经过分频,倍频等转化成各个功能需要的频率作为工作条件,这时候南桥才能发出HPWRGD的信号来给CPU通知CPU所有的供电都准备好,同时发出PLTRST信号复位北桥,然后北桥发出cpurst信号复位CPU,开始BIOS寻址,你看看你的这个板是不是问题出在时钟上,各个频率正常么,有没有断线,当然南桥北桥边上和背面经过一些电感转化的供电电压你要先量一下,以上所有的都正常的话,那你就看看PLTRST还发到了什么地方,是不是后级有问题把他拉低了,再不行的话就是南桥咯

网友:
既然是原来腐蚀不开机的,我感觉可能还会有断线,或者有零件已经烧坏了,搞好了跟兄弟分享下

网友:
M PG  APG  BPG

网友:
新手向各位大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