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1600加电不亮

楼主(2011-07-20):
  该机是精英代工,和海尔A600一样,芯片组是SIS968+SIS M672 集成显卡。故障现像是加电不亮,电流到1A。无跳变,然后反复重启。上不上内存一样,测CPU供电正常,无复位,于是接上诊断卡,(该机的LPC总线不在MINIPCI槽上,有个专门接诊断卡的接口CN22,需要飞九根线到这个接口上才能走码。)发现诊断卡时钟和复位正常,只是不走码,于是怀疑是北桥虚焊导致CPU无复位,遂上机加焊。依然如故。晕倒。。。。
  静下心想想,既然南桥复位正常,CPU复位不正常,问题应该就出在北桥啊,难道是北桥工作条件没满足?于是打开图纸,老老实实得测北桥供电,这下发现问题了,给北桥供电的1.2VS没出来,哈哈,看来问题就在这里。1.2是由1.8V经U6转换过来的,如图: 测U6的工作条件正常,只是3,4脚无输出,量3,4脚对地阻值正常,于是从料板找了个APL5912换上,加电测1.2VS恢复正常了。测CPU的复位也正常了,于是装上CPU,内存试机亮机。烤机一小时无任何问题,维修完成!

网友:
1.2V没出来的话HPWRGD也不会有的吧

网友(点评):
是的,确实没有。

网友:
对哦,,楼上说的对呢,1.2没有CPU的PG不是也发不出来吗,,应该先查桥供电,供电都有后再杀桥,不然好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