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 开机不充电,求救!!!

楼主(2011-07-20):
一台HP DV7客户说电池不好使,拿到修电池的地方修好电池,但充不了电,在修电池的地方充电可以充入,说是机器还有问题拿到我这修,进系统插上电源开始8秒显示可以充电,后来就不充电了,试着关机,充电灯亮了,电流有2.9A可以充电,就让它先充一会看有没有多些电量,充了几分钟后看电量从原来的50到了55,证明可以充电了,但就是一开机几秒钟就充电灯就不亮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试着刷了最新版的BIOS无果,大家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可能充电电流反馈回路问题,具体要看图纸

网友:
换个适配器可能就好了。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的充电电流设置脚,充电电压设置脚,还有就是反馈的脚位,刚修的电池,建议用个新的电池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