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维修经验浅谈!

楼主(2011-07-20):
  今天有时间可以和大家聊聊了,呵呵!
  闲话不谈,直接进入主题:

   经过本人的实际维修经验总结如下:

  一: 电源板、12v 5v滤波电解电容鼓包、漏液,导致(1)显示器开机后,屏幕亮一下就黑屏。(2)电源指示灯亮,但开机无反应。(3)按下开关,液晶屏一亮一灭循环出现,给人一种想亮又亮不起来的感觉。

   二:雷雨季节遭受雷击:直接更换电源板IC,和开关场效应管儿(此管子容易软击穿)。
   导致故障现象(1)插上电源线,指示灯不亮。按下开关,无反应。
                     (2)插上电源线,指示灯亮,按下开关,无反应。

  三: 长时间使用,导致显示器元器件老化:
         开机亮一下就灭,或者3-10秒就灭。

         高压板保护导致,排除方法(1)测量高压开关场效应管,如损坏给予更换。(2)高压IC,如损坏给予更换。(3)高压线圈,如损坏给予更换。

         以上方法可以排除90%的一亮就灭的故障。

网友(点评):
灯管损坏的比例没有吗??

网友:
   排除百分之九十??  那灯管呢??灯管有故障也是亮下暗

网友:
经验很好,但不要拘泥于这些经验。还是搞懂电源板的工作原理,知道来龙去脉,方能判断的准确而快速。比如楼主所说遭受雷击的机子,此时如果你更换了电源ic和场管,十有八九你那个限流电阻至少要量测一下,要不然够你郁闷半天的。

网友:
经验之谈,不错

网友:
   经验很好   但是不能过头的相信经验

小美Mcy -2 严禁灌水

网友:
经验可以参照,但不一定对症

网友:
上次遇到一花屏的,你们猜是什么引起的。。。。尼玛300V大电容鼓了,这都哪儿跟哪儿

网友:
只要屏还没坏,液晶实在不行就改

网友:
狠给力、哦、

小美Mcy -1 严禁灌水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很肤浅,会修的都懂

网友:
你在哪里搞维修呀,你不是给我修的吧

网友:
还没量就换IC和场管,这种修法不值得学习.雷击的还见过只炸保险和压敏电阻的. 还有 限流电阻,起动电阻,全桥里只坏一个二极管的,光藕坏的,消振电容击穿烧保险的.各种各样的故障.

网友:
参考下经验

网友:
大家别打击楼主啊,楼主也是分享经验新手看看也是有好处的啊

网友:
雷击不会坏灯管

网友:
我觉得 还行吧 至少 楼主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我来说两句经验,,有一次遇到一开始有电压,然后慢慢降低,换光耦好了,,,电压跳变的情况在电容没鼓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把对地检测电阻,,就是那个只有0.几欧的电阻换一个大一点的。或者光耦,t31,芯片。电压偏低要看12V或5V的检测电阻,加大或减小一点就OK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多谢了。

网友:
不错,提供一些维修经验。

网友:
修东西也要讲究一定的步骤,凭经验维修是快,有时也会误导。

网友:
一般亮一下就和亮几秒钟灭是不一样的!亮一下就灭灯管发红,基本上可以判断是灯管问题,如果高压板坏我都是直接改,便宜方便,稳定性也不错。不过前提是要断开以前高压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