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1R掉电

楼主(2011-07-20):
方正R651R开机大概一分钟这样子就掉电,掉电后直接开机可以开,一分钟这样子又掉,掉了还可以开,把外设一个一个全部拆掉还是一样,开一分钟这样子,各位师傅修到过这样的吗?是哪里的问题啊?求解

网友:
温度高了。清下灰就行了!!!!

网友:
cpu供电场管,滤波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温度问题吧

网友:
温度检测芯片,,查一下这方面的故障,,有些机器,要检测U内部的温度探头,如果这部分不正常 ,,EC会把待机或所有电压开启信号全部撤掉,,

网友:
没有找到这个温控的,一般就是一个PH的热敏电阻,但是这个板上没有

网友A:
先查温控  然后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温控  然后加焊CPU供电芯片

温控没有找到,CPU供电芯片也加旱了,南桥换了,北桥加旱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最麻烦了,还是放弃把   难的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