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盘启动制作,不量产也可以!!

楼主(2011-07-20):
   看到好多人为了U盘启动而量产..结果,U盘坏掉的就有好多人..
    我就把我的一个方法告诉大家吧..
  需要软件--软碟通,  baidu 就能下载。无需注册,试用版即可。
一、 打开软件。。

  二、打开系统镜象,要包含有WIN PE   02,我这里用的是中关村的。

  三、打开后,如 03.

四、  然后 选择菜单栏的《启动》按钮,接着选择 《写入硬盘映象...》。  结果如图 04

五、《硬盘驱动器》中选择你要使用的U盘,《写入方式》..好多都可以,不过最好还是用USB-HDD

六、点吉 《写入》 按钮,结果如图06  ,选择 -是-。

七、如提示写入不成功或什么的,就格式化U盘再次写入,直到写入成功。如果写入N次都不行,就点击《便捷启动》里面的《便捷写入》,完成之后有提示。

八、打开《我的电脑》可以看到盘的显示跟以前不一样,变成了系统的名字。

九、还可以把自己做系统需要的文件拉入你还有空间的U盘。图中  000 文件夹就是我建的,里面都是需要用到的一些软件什么的。

补充内容 (2011-7-21 09:25):
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缺点就是..
       容易被杀毒软件误删文件而导致不能启动U盘
优点是...
      一、速度快,想用什么系统都不会超 过10分钟
     二、安全,不会象量产那样不注意就坏...刻多少次都不会坏。

网友:
这个和量产是一样的,你这是整盘复制了,,是一样的

网友:
大白菜,晨枫等软件都能做启动盘。

网友:
经常使用软碟通,此功能到是真没有注意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做的呀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很实用,可以自由选择所需的ISO写入。

网友:
至从确定我的金士顿U盘无法量产成CDROM后,就一直用的此种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缺陷,容易误删,容易中毒。现在有一种软件fbinst,可以给U盘划一个隐藏分区,在windows不可见,这样就安全多了,不过就是启动速度稍微慢点。

网友:
呵呵,量产坏过一个U盘,后面就用平时的PE安装了

网友:
哈哈! 本人恰恰相反, 5年前開始用UL+ 軟碟通做U盤啟動, 後來發現其兼容性很差, 較老的主板,或雜牌主板
無法啟動,且易誤刪,誤格.

後來改用CD ROM 量產後,才發現太好用了,你格式化U盤都沒關系, 現在我手上的4只U盤全做成了CD ROM

网友:
我之前也用软碟通做,也不太好用,后来,也用fbinst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软件做的呀

软碟通,baidu里就能找到

网友(2011-09-01):
你这个不是量产啊

网友:
软碟通写入硬盘镜像似乎对安装版的XP不凑效,量产CD-ROM应该可以

网友:
我才霉买了个U盘量产提示说主控不支持!

网友:
就去下载  小马PE 就可以了,有完整版,还有精简版,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