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1-07-20):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神舟笔记本,说要装个系统 ,我想很容易,打开一看 U盘进不去,外接都不可以用,于是我就把硬盘拿下来,放我机子上装系统,装了以后去她机子上解压,那知道装上去,在BIOS里可以认到硬盘,但是重启就报错。A DISK什么的。我的机子上硬盘放他那里可以进系统, 而他的硬盘放我这里也可以用,就是他的硬盘放他机子上就不行了。
求助!!!!!!

网友:
PE也不可以用。

网友:
就跟他换个硬盘算了!!!!!

网友:
那硬盘你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硬盘有坏了吧,直接换啊

网友:
有的硬盘在别的机子上装好了系统再装回去是不行的,需要在他的本本上装才行!多用几种方式试试!

网友:
神州的机器挑硬盘挑内存,没什么其实很常见的···

网友:
有的机子挑盘的  不能用的

网友:
有的机器要在本机拷,本机装的。。

网友:
神舟的机器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