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 集显 掉电

楼主(2011-07-20):
板号 LA-4111P   AMD  集显
本来是 开机黑屏 (好像) 不记得了, 加焊了 北桥 后 正常了, 遂拿回去使用, 发现过热
又拿来 我发现 装的 时候 太粗心 忘了 插上 风扇插头,  据说里面有 重要资料 加了密码 我也不能 开机烧烧试试, 所以就 没有发现
没有用几天  又拿来了, 开不开机了,  通电 发现  电流 开始都正常  刚上到 2.X A 准备要显示的 时候 就电流突然变小 到 0.4 然后 就掉电了,只剩 待机电流了,

不知道是 北桥又出问题了,还是 供电 有问题,带不了负载,   应该是 通病   好像 直接杀 某个地方

网友:
示波器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估计CPU被你烧了,,,建议换个U试一下

网友:
搞定了,还是 北桥的问题, 我才看到 上次 由于太忙 ,修了一半放到了一边, 后来 自己 有些地方 没有弄好 自己种的 菜自己吃

网友:
掉电了还可以加电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清楚撒,是哪一半没搞好,发扬下风格,菜菜们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