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故障各位高手进来赐教一下

楼主(2011-07-20):
各位哥哥
一个明基U101上网本
字母键按了任何字母没有字母出来
按ESC键就会变成开始视窗弹出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各位哥哥帮忙看看呢

网友:
换一只呗 呵呵

网友:
换键盘吧,这不一般不修的了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EC坏的可能性小点。。。

网友:
键盘换过测试了没有啊、

网友:
看外接可以用吗,外接个USB键盘看看~!!!

网友:
键盘坏的可能性比EC坏的可能性大很多,,换个键盘试试,,!不行就测一下键盘到EC的信号线,所相连接的滤波电容看看有短路的没!

网友:
键盘坏了,换一个,ESC明显串键嘛,,

网友:
首先换键盘再说!不行再考虑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