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电(V星MS-6571)

楼主(2011-07-20):
V星MS-6571主板(联想机器)

故障现象:
点开关不加电,插诊断卡,3VSB灯不亮。
故障解决:
测3VSB电压0V。打PCI A14脚阻值320左右。测5VSB电压5V,此板用MS-5专用IC。

找3VSB由哪个元件产生,因为在此板上没有发现1117之类的元件,那么因该是其它元件控制产生3VSB。从PCI A14脚跑线,连至一个三脚的贴片元件(就是下图内存槽下面,两个大场管中间的一个小三脚贴片元件,此元件是一个N沟通芝蔴管),
3VSB正好是连至芝蔴管的S极,看来是由此管产生待机电压。测量此管D极电压为5V(是由5VSB提供),测量此管G极为高电平(是由MS-5提供,具体电压值搞忘了),那么N管的导通条件满足,S极电压仍为0V,怀疑此管本体损坏,摘掉管子发现表面有鼓起,看来管子肯定是坏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小管更换,诊断卡待机灯亮了,测量芝蔴管S极电压3.3V正常产生。点开关顺利上电跑码。以为故障解决了,在来回上电,断电测试中,突然又不上电,诊断卡待机灯不亮,故障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晕。用手电照了一下刚换的小芝蔴管,发现表面又鼓起了。看来还有其它地方有问题,导致烧管。将管子再次摘下来,打管子三个脚的焊盘对地阻值,没有发现问题,简单的跑了一下S极所连的周边元件,发现和附近两个场管D极相连,那么是不是这两个管子不良造成的呢,为了不浪费时间,直接更换掉,顺便将相连的电容也一起更换。最后再上一颗小芝蔴管测试,待机电压又顺利出来了,上电,跑码一切正常,开了一小会也没有断电,上电,断电来回测试几次也很正常。以为这次故障肯定是解决了,叫店面技术员将板子上回机器,准备交货。待板子装回机器后测试,点开关还是不加电,狂晕。。。。。。。。!呕吐。。。。。。。。!将诊断卡再次插上,还是待机灯不亮,(我想是不是老天在整我哎!技术员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没办法再拆下来,继续修。。。。。。。!
一下子什么思路都没了,什么原因呢!MS-5有问题?5VSB有问题?还是板子就是不给面子?将板子翻过来,倒过去的看,仔细仔细再仔细,终于被我发现了,呵呵,PS/2接口后一个保险,(下面的图是我维修后拍的,因为被我焊过,所以看的很明显,维修前这个地方不睁大眼睛看,不容易发现有异常。)

发现这个保险表面的颜色有点不对,测量保险两脚对地阻值,果然为0短路了。将保险拆下,再打焊盘两脚,一端600左右,一端为0,从短路的这一脚开始跑连至PS/2接口,另外经过小电阻和电容到USB供电脚。那么会不会是中间的元件出问题导至。将小间的电阻和电容通通摘下来,再打焊盘,仍然为0。不解。。。。。!已经没有相连的元件了,怎么是短路呢?
接下来就是发现了一个狂吐的现象,原来是USB接口里面的一个接地铁片翘了起来跟5V供电脚碰到一起去了。这应该是客户在插USB设备时不注意导致的,将里面的铁片修正后,再打焊盘不短了。这时还是不敢确定故障是不是找到了,再次换个小芝蔴管,上电,一切正常,测试了很长时间一直正常。这时再更换一个保险上去,测量保险两端电压都为5V,再上电测试,测试,再测试。。。。。。。。。。正常了。最后,呼唤技术员将主板上回机器。测试了一个下午,没有发现问题。故障修复!
最后呢,又跑了一下保险另一脚的走线,原来是由MS-5控制场管产生的这个5V电压,来供给PS/2接口和USB接口,在图纸中此电压名称叫5VDUAL。

网友:
修板前我在打 usb的数据线的值的时候,一般也会打一下,usb的供电的值的,这样,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值得 学习

我是刚来的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的文章又让我们新手学了一招

网友:
有点迷糊,我看的,那个烧坏的管子,看来是产生5VDAL的,不是产生3VSB的

网友:
最想看的图,也是最模糊的图,,,

网友:
5VDUAL 短路为什么会老烧 3VSB这个管子?

网友:
一般水平高的人 都会在一些小问题上犯错。

网友:
5VDUAL 短路为什么会老烧 3VSB这个管子,是啊,这个问题提得不错,我也有此疑问。期待楼主回答

网友:
关于为什么5VDUAL短路烧3VSB管子,这个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电路图也查了一下,基本没有找到5VDUAL和3VSB有什么联系。只能证明,这两个电压,都是由MS-5来控制场管产生的。
那么5VDUAL短路了,为什么5VDUAL的管子没烧,而烧3VSB的管子?这真的是很奇怪。

网友:
为什么照片是2009年拍的? 问题和结果感觉有点奇怪!!!

网友(点评):
你发现在重点了。。。。。照片咋是09年得?

网友:
呵呵,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每个贴子,照片都是09年的,因为我的明基相机电池不行了,每次没电,相机时间都会回到09年,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是09年的。

但是呢,朋友们大可放心,我搞维修,是兴趣和爱好,并不靠这吃饭,来这里发贴,也不是为了什么加分和声誉。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经验,虽然谈不上什么技术,但我所发的每一个贴,全部是自己亲手维修,亲手拍照,亲手写的贴。

网友:
cydnwry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修过这个板子能不能帮我看看我这块 如题 一块ms 6571主板 开机针电压0.7 复位针无电压 阻值正常  不能触发  5vsb电压 过电阻后接三极管 三极管另一脚接开机脚  过电阻之前电压4.9 过电阻后就成0.5了 电阻和三极管阻值正常 待机3.3也正常 什么原因呀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谁有此班子的电路图 能上传份吗 谢了

网友:
芯片及维修就是学不会,唉

网友:
目测功底不过关啊,哥哥,哈哈

网友:
学习了呀,以后多看看,有好处

网友(2016-07-04):
这些故障点是考验人的细心和耐心的
说不定女性做修理行业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