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电源仍工作,长按开机键能关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20):
技嘉945P-DS3主板,二手的,卖出去两个月后客户回来说是电脑正常工作,就是关不了机。测试开机,一切正常。考虑是BIOS设置的问题,清空BIOS,无效!再试电源,换了一个新电源。还是老样子。没解决!纠结了,换系统,重做了两遍系统,也不行。上网查了几种方法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请高手们指教!!!急啊!!!急!!!

网友A:
atx旁边的与绿色线相连的小三极管击穿了

网友:
查绿线,相连原件!!

网友:
对的绿线的线路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旁边的与绿色线相连的小三极管击穿了

绿线相关的元件已经查过了,没有问题啊。还能有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会不会南桥收到错误信号引起的

网友:
chinachenhua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查下主板供电

网友:
I/O的问题!

网友:
最后确定并解决了问题。是它的CPU的问题。这一点大家可能觉得很意外,这个板子我家有20多块,换上任何一块都是这个毛病,都快把我弄崩溃了。所以把它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换,最后换掉CPU后好了。谢天谢地,更要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了!!!

网友:
CPU 也会这样?  想不到。。。。

网友:
那就是bios问题。。。了,,刷bios可能好了

网友:
I/O问题吧

网友B:
CPU也会出这种问题,还是头一次听说,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C:
怎么会这样啊!!!,我也换块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这样啊!!!,我也换块CPU试试!!!

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也会出这种问题,还是头一次听说,真是无奇不有啊。。。

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
CPU的问题我相信,因为我也遇见过

网友:
这CPU太强了,还是第一次见到引起不关机的,以前遇到的不关机的都是电源或IO问题,谢谢分享了

网友:
晕,还以为只有Amd才会无奇不有,intel也发现了??什么型号?

网友:
应该是BIOS的模式设置错了吧。

网友:
是管不了机换是显示器关闭了主机换在工作那

网友:
有学了一招!!!

网友:
仔细排查一下嘛  细心点 相信你可以修好 嘿嘿

网友D:
intel的CPU就爱出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问题。以前有个E2200的CPU 只要是蓝色背景下,就有点点。刚开始换显卡,内存。都没有解决问题。后来主板,硬盘电源都换过了,还不行。最后换CPU解决了。折腾一6个小时。才弄好的。不过客户还算可以。换cpu后,有给了50元。还算没有白干。

网友:
这个型号好像只有散装哦?

网友:
U也会有这种情况,太奇怪了,真不可思意呀

网友:
开机电路出问题,一点一点查一下应该能解决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必须得记住,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学习了,蛋疼的CPU会这种问题,真还出人意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的CPU就爱出一些我们想不到的问题。以前有个E2200的CPU 只要是蓝色背景下,就有点点。刚开始换显卡,内 ...

36真牛X!这样的问题竟然都能遇到、、、、、我最多也就遇到过一个AMD的,就开机一次,都能正常进系统,关机或者重启后就不显示了,然后就得放电才行,搞到最后竟然是CPU的问题、、、、还有就是不定时关机的,最后也是CPU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么奇怪的也·有,见识了

网友:
建议你还i是 设置Comis吧  我遇到3快板子都是  这样的      电源里  具体那一项忘了      ,清空CMOS   不管用的

网友:
我发现CPU要不就是不坏 一坏就尽是千奇百怪的毛病。。。

网友:
所以说遇到问题,还是要先替换,排除法

网友:
直接换IO。换了在说。不行就找南桥吧

网友:
是不是ACPI电源管理驱动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