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 不跑码

楼主(2011-07-20):
在本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发现确实有两个板跟我差不多了问题,但都是没得到解决。我也来求助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位能够帮上忙的。这个板内存1.8,南北桥1.5,系统总线1.2,CPU1.3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就是每隔3秒钟,复位灯就要闪一个,这个是什么问题呀?
BIOS刷过,时钟芯片换过,I/O把复位脚挑起来也是一个样。

网友:
压一下,北桥看一看,不行加焊北桥试一试!!

网友A:
查南桥和IO,南桥有问题的可能很大

网友B:
换个板子算了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和IO,南桥有问题的可能很大

刚换了IO还是一个鸟样,再不行我就干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板子算了哦!!!!呵呵

这哥们够痛快

网友:
干桥有风险啊!别整的非换板子不可了....

网友:
有碰到过。。。不过那板子是有保的。。拿去保了。。。最后回来一看。是换了LM324周围的小三极管。

没图纸不知道换的管子起什么用的。

网友:
谢谢各位。。
我把南桥换了就OK了

然后请问一下我的帖子问题解决了要怎么编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