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电路板上面的“RT ”字母代表什么元件?

楼主(2011-07-20):
是一台惠普台式机显示器,型号是 Q2010s   康柏的。有个和保险相连的 RT850 ,

网友:
和保险相连或者在保险附近的应该是个热敏电阻吧

网友:
是热敏电阻,,

网友:
为了减小开机时的电流冲击,是一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
肯定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没有就短路它。

网友:
故障现象是 显示器不通电,按开关没有反应,把电源电路板拆出来后,发现保险坏了。保险位置是“F850”,保险是 T3.15A 250V的,。 和保险相连的有个“RT850 ”元件,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 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我用万用表蜂鸣档量了一下,蜂鸣响,蜂鸣的数值是6 。 RT850元件的2个引脚之间差不多是相通的,元件上面印着<<    SCK
                                       054   >> 的字样。  还有个“D850”的元件,图片是这样的:

,请问师傅们 这个是叫做桥式整流器吗?这个图片我是在网上找的,图片中的字样不是这样的,PBU 改为 GBU  ,605 改为405 ,405与+ 之间还有个946 的数字,其他的一样 4个引脚从左至右也是 —  AC  +

网友:
是个热敏电阻

网友:
你连这个东西都不认识,你不是搞维修的,我确定。

网友:
  re敏电阻

网友:
R是电阻,英文的第一个字母,T是温度的第一个字母。

网友:
是负温度热敏电阻。

网友:
不用说,肯定是热敏电阻

网友: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