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G+显示器过一段时间自动重启反复

楼主(2011-07-20):
.把开关按键换了测试过一段时间还是一个阳,头疼,求大师给解决方案!

网友:
查主供电和高压供电部分是否发热严重或者虚焊造成

网友:
真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和热键板并联的,在电路板上的小电容,,,

网友:
换一个开关键测试2个小时好的,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按键查高压板

网友:
今天又来了,同样的问题,头疼

网友:
实在不行刷程序试试

网友:
先用驱动板,电源板,最小化测试。再依次更换电源板驱动板找出问题所在的区域,逐个击破.
液晶就那三块板。。确定是哪一块有问题再拿出来慢慢研究。。

网友:
先改一个高压板上去试试, 不行再换个驱动板~

网友:
这个机型我遇见过也是重启,发现时驱动板主芯片发烫,实在没招了就用一个废旧的联想独显的笔记
本散热器的铜管(带显卡散热块的)改装了一个散热装置一头用硅胶粘在驱动板主芯片另一头连接在
铁壳上了,连续点了8个小时没有问题。顾客取走两个多月了没有再回来,不知楼主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机型我遇见过也是重启,发现驱动板主芯片发烫利害,在一面加一块散热片可解决。

网友:
发热问题,温度高时原件是否发热严重或者虚焊造成

网友:
这个是点了好第几个小时是好的,第二天一开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出现自动重启,反复~.

网友:
电容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