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M-A主板不触发维修思路

楼主(2011-07-20):
        顾客送来一块精英NFORCE4M-A主板,不加电,强短后主板能亮,拿到板后,以为是普通开机电路问题,首先量一下
开机键上电压5V正常,没多想就开始顺开机电路,结果开关键与IO一脚相通{IO是IT8716F-S},电源第14脚
触发开关瞬间无电压变化,依旧是5V,所以当即决定替换掉IO,换上后仍然不加电,然后开始顺电源第14脚,发现
与IO相通,以为是IO与南桥控制的开机电路,因为机器是单桥的想要加焊一遍,因为怕焊一遍之后,无法修复所以没动手。排查IO周围元器件没有坏的,没有三极管之类与电源14脚相连,不愿再弄放了一天。第二天闲来没事又拿出来看了一下,测量U19输入电压5V,输出只有1.05V换了一个1117量供电5V输出3.3v,故障解决板修复。啰啰嗦嗦这么多,希望大家见谅

网友:
不知道你是那U19是什么芯片,控制什么的,能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点评):
应该是产生3VSB的1117

网友:
有很多时候桥子是没那么容易坏的,很多小线路问题

网友:
看一下u19的电路图,,网上可以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