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短路修好无待机 求解KBC1091工作条件

楼主(2011-07-20):
电源接口处烧了一个洞,直接连起来

又发现短路,最后发现是显卡供电上管击穿,更换,排除短路
现在待机电流只有0.002,没有3,5V待机

原因是由KBC1091没有KBC_PWR_ON产生,即TPS51125开启条件不足
短接Q66,3,5V可以出来

目前触发有效,触发后电流从0.002-0.024不停跳变,电源口闪黄灯,
怀疑是KBC1091条件不足,求高手给条思路!

KBC现有条件:+V3AL  +V_RTC  没有+V3S 不知道还需要哪些条件! 求高手赐教!!!

网友:
你是短接Q66后触发有效果?

网友A:
隔离管烧了,后面肯定有大短路,,上管烧了,VIN直接供到显卡供电上去,没有把后级电路的元件烧坏?

网友B:
我也刚接了个4416的机器按开机没反应  拆开一看是进水,关键是进水的地方正好是EC,这个EC好像是带程序的  还有楼主大哥能给我一份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我没分下载了 我的QQ279999532 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机器的EC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烧了,后面肯定有大短路,,上管烧了,VIN直接供到显卡供电上去,没有把后级电路的元件烧坏?

显卡后面现在没有明显问题,对地抗阻有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接了个4416的机器按开机没反应  拆开一看是进水,关键是进水的地方正好是EC,这个EC好像是带程序的   ...

加你没反应啊

网友C:
谁说这个EC带程序啊。
这个EC什么程序都没有
BIOS决定EC的个脚的定义、

网友:
怎么 区分bios带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这个EC带程序啊。
这个EC什么程序都没有
BIOS决定EC的个脚的定义、

那EC还需要哪些条件啊?

网友:
还有短路吧

网友:
我手上有个4416S老烧EC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带程序太好了 , 我怎么看上面贴张纸啊  以前师傅有教过带贴纸或有彩色点的芯片都带程序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修好这机子电源口闪绿灯的????一直闪个不停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没,我的有一个跟你问题一样。

网友:
对啊,有没有遇到闪绿灯的,一直闪个不停,3V 5V都没有出来,待机0.03  求高手指点!

网友D(2011-08-29):
楼主能把KBC1091的图发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把KBC1091的图发出来吗

坛子里有图纸的呀

网友:
我也是 就是不知道EC的工作条件啊 有那个高手 出来解决下啊

网友:
这种机器除了有上面的问题外,还有间歇不显示的故障,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不是太好搞吧,我一般就换板子了

网友:
早就放弃了,客户同意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