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CN700MF-RH 98系统装完显卡驱动就黑屏,进不了系统?求助~~

楼主(2011-07-20):
GA-7CN700MF-RH 拆机板,装的98系统,系统装好装完显卡驱动重启就黑屏了.应该是显卡驱动版本不对,或者是主板BOIS不支持吧,求助各路大侠救救~~有可以装98系统的BOIS和解决方案~~QQ:362299298  也可以联系13410348187

网友:
98 太古老了吧  难到是传说中的化石。

网友:
我有遇到过一例  桥挂了 然后XP装上 显卡没区能显 进系统 驱动装完 有时能进 有时黑屏 驱动换过N
最后杀桥 搞定

网友:
98  传说中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