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 不认硬盘

楼主(2011-07-20):
lenovo y450  开机Bios 不认硬盘

开机提示:
Broadcom UNDI PXE-2.1 V11.0.6
Copyright (c) 2000-2007 Broadcom Corporation
Copyright (c) 1997-2000 Int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XE-E61:Media test faiture,check cable
PXE-MOF:Exiting Broadcom PXE ROM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那位遇到过,给讲解下。

网友:
怀疑是硬盘的问题,换个行的,并且在别的机器G了系统进去。还等待是不行,等待高手指点下

网友:
没认到硬盘。。。。。

网友:
没什么好是的,修撒

网友(点评):
废话,不修还能咋样???

网友:
BIOS里可以看到HDD不

网友A:
联想的机器我觉得都有这个问题,不是硬盘坏了,这种我处理过,也处理好了,但忘 了是怎么操作的了,开机时按F12看看有没有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机器我觉得都有这个问题,不是硬盘坏了,这种我处理过,也处理好了,但忘 了是怎么操作的了,开机时按 ...

你再好好想想,帮我解决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好好想想,帮我解决下

你这样,先另外拿个硬盘来识别下,我记得我是这样操作的,当另外一个硬盘能识别了你原来那个硬盘就可以识别了。

网友: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不是不认硬盘,是不认系统,没系统或者C盘没盘符,硬盘分区表有错都会这样提示.

网友:
我今天搞了个ibm t43的机器,修好了,没有装硬盘,装了光驱,用光驱启动,看看能不能进入pe,就出现你上面那个英文提示,关机重起,也不行,后面用手把光驱往里按住,就可以进pe了,后面试了几次,发现是光驱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你有没装无线网卡啊,你把无线网卡拆了试试。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想象。但不是联想,是IBM的

网友:
还有就是在BIOS里看看有没有硬盘,有的话也有可能是你的硬盘没有主引导记录,用DISKGEN重写下主引导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