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DX+主板

楼主(2011-07-20):
今天接到一块精英L4S5MG/DX+主板,插上诊断卡显示41,报警,屏幕显示bios错,直接刷bios后还是报警,I/O烫手,把I/O换上后,I/O正常,但还是报bios错,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刷BIOS后,要清CMOS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还有就是内存电压低也能引起跑41

网友:
41 是个很神奇的代码。最多的问题是BIOS文件出了问题,另一个就是内存坏也会41

先换条子,再刷BIOS肯定好

网友:
CMOS也清除了,内存电压正常,内存也换了好几条了,还是和原来一样跑到41就报BIOS错

网友:
BIOS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