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液晶显示器电源图纸

楼主(2011-07-20):
机种:HT-23168W           型号:HT23168W  电源板贴纸【(T)8D41 MQIE      TOP:A   PB:A    S\N1381089P0077】   【DIP是715G2824-4-5】    够详细吧。有的发个给小弟吧     O(∩_∩)O谢谢!

网友:
这电源板烧的连IC都看不见了,嘿嘿

网友:
IC901 LD5776
IC801 TA9687

网友:
不是啊,老大。

网友:
是不是U901   LD7552DPS  电源输出是5V和16V,,

网友:
能给我个图纸吗?

网友:
LD7552DPS是外围元件比较少的IC   原机图没有 只能提供一份LD7552液晶电源应用图可以参考

网友:
但此图有一处明显错误 即4脚不是电容接地 而是电阻接地 电阻大小决定IC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