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LBAIW液晶电视图像颜色异常。

楼主(2011-07-20):
   这是一台已经二修的液晶电视,之前的维修人员把能焊的元件都焊了一遍。故障现象如图示,逻辑板已经替换过,可以把故障定位在驱动板上。由于液晶电视修的少,有知道具体原因就发表高见。

补充内容 (2012-3-31 12:54):
感谢大家回复,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有可能我买的逻辑板也是坏的,所以两块逻辑板同样故障现象。准备修逻辑板,有好的结果向大家汇报。

网友:
是花屏嗎? TV 下也花屏? VGA模式下是花屏的, 調切對比度屏顯有無變化?

网友:
和我上次显示器一样  我的是屏问题

网友:
有点像LVDS的信号丢失,不知有没有能驱动这板的通用版单VGA的那种,测试一下屏,我以前碰见屏坏的也这样,有示波器的可以看看到屏的LVDS信号有问题没有。

网友:
这几天准备使用通用板点一下屏,主要是没有电视机屏线。

网友:
我自己顶起来,电视机的液晶屏与驱动板之间有逻辑板,是把LVDS信号转换成行列模块需要的RSDS信号,逻辑板已经换过,故怀疑是驱动板问题,主要是现在手里没有电视机屏线。还有电视机屏上面已经是模块了,没有其他处理电路了,不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进来看看,顺便学习知识。

广源电脑医院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最近时间太紧,没有时间整这台电视机,还没有结果。等有结果时告诉大家。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在就是连接线有上锈吧  插插试试把

网友:
程序问题    或者逻辑板问题

网友:
最后好先进工厂模式复位一下

网友(2011-10-08):
一般情况下都是那个散热片下面的V12心片坏掉了,型号是6730还是6930  忘记啦

网友:
就是驱动板坏了,哪个芯片有卖的吧?

网友:
芯片很少的。。。板换地就多。。。。。。。。。。。等你结果。。。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
最有可能是屏上边板电容漏电

网友:
1.恢复出厂模式试一下
2.外接有线电视看看是什么状况,如果有声音,图像还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数字板主控芯片问题。但感觉像是主芯片的供电不正常导致。最好查查那个电容漏电不漏电。

网友:
看图片应该的LVDS接口的屏呀~
用通用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主芯片虚焊,我补焊了两遍才成功。补焊时要把芯片上的散热片先用热风枪拆下来,这个芯片锡不是很好拉,大家补焊时要仔细.

网友:
最近特别忙,没有时间整!谢谢!!

网友(2011-11-11):
感觉程序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我还没修过液晶电视

网友:
换一下魔化板试试.

网友(2011-12-31):
你要相信版主,我也是碰到一台索尼37液晶后知道屏也会花的。版主是过来人,盐也比咱们吃的多。      我修的那台破索尼屏是台湾友达屏。在淘宝上邮了逻辑板,邮了主板,花了500元后,才买来的经验。

补充内容 (2012-1-18 17:33):
最后确认是屏的问题,无法修复。500元的板砸手里了,何年何月用得上啊? 在此做个广告:索尼KLV-37M300A液晶,逻辑板号:T370XW02V5  07A18-1A(与06A69-1A通用)。 逻辑板倒是好办,通用性强些。有用的话联系我。

网友(点评):
你上次修的37液晶最后是哪里问题,怎么解决的?逻辑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