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F40 自动上电产生CPU-VORE电压一例

楼主(2011-07-20):
     芯片组 945pm+ICH7
     版号 HGT30/31   LA-3061
     故障现象:同事转手过来,说主板不能触发,有3/5VALW和CPU电压!更换EC无效。于是我接过主板,以前没修过这样的故障,但心里感觉上电时序有问题。
     维修步骤:
     上电检测,如同事所说,3/5V正常,VR_ON 3.3V(CPU电压提前产生),但SYSP /SYSON为低电平,待机电流0.16A,按开关无反应,量其它电感也没有短路。
       EC和BIOS同事已换过,这两个可以排除。于是按部就班:
一:量EC和南桥的晶振波形正常
二:RTCVCC、RTCRST这些电压都正常。
三:量PBTN_OUT#信号有跳变!
四:再量RSMRST、ICH_INTVRMEN、RTCRST 、SM_INTRUDER#、ACIN都OK。
       难到是SB有问题?
       但为何VR_ON提前产生?
      心想SB坏的可能性不大,觉得还是检查EC这块电路为主。一边看着图纸,一边在想EC触发前的电压和信号也不多,还有就是与BIOS通信。想到这里,拿起风枪就往BIOS吹。BIOS吹下来后,看图测量与EC通信的引脚有没有无穷大,当测量到KBA12脚时,发现无穷大。引线飞到EC PIN123后上电。呵呵,待机电流为0.01A,上电测试OK了,维修结束。

    为什么我会拆BIOS下来量有无跟EC断线呢?因为主板上电时序错误,这跟EC和BIOS有很大关系(BIOS参与触发,资料在BIOS里面)。再者就是仁宝的PCB爱断线{:soso__4321365084400362363_1:}

麻烦老哥解释一下二三四 那些信号的意思

网友:
学习了

chinachenhua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好多新手记不住这些信号,也记不住这些信号是什么意思,我先在次代表大家谢谢楼主了

网友:
ICH_INTVRMEN SM_INTRUDER#、一直不明白这两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具体起什么作用 麻烦楼主给解释下

网友:
我也有修到了这种问题,跟这个是一样的问题的,BIOS断线,EC读取数据错误,提前有了1.0电压,修了很久才查出来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独特,换其它人估计很难修好,赞一个!
今天修到一个东芝L511的,键盘无作用,直接换了一个新的一样没有反应,测键盘到EC芯片阻值全部正常,正当断定EC芯片坏时想起断开所有与EC相关器件再试,结果不装开关按键面板就OK了,一装就不行,拆下面板仔细看发现接口处有轻微腐蚀,清洗吹干后试机一切OK了。

网友:
难道楼主这个例子就是短线?

网友:
难道楼主这个例子是BIOS和EC的这根线短了?

网友:
            其他的都好明白,就就的对于CPU的提前产生还是有点不明白。不知道LZ有没量CPU提前产生的时候有还有那些电压产生?

网友:
EC的GPIO引脚需要BIOS数据来初始化啊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要技术与经验都好才行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很难修的,要是我肯定放弃了。。。不为别的,就时序这个就搞不懂了

网友:
LZ够强大,以前一个和你这个现象差不多,没搞定,早看到你的帖就好咯

网友:
学习了    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 ,不过对以后有很多帮助哈